联想一体机c305 独显可改集显

楼主(2020-03-24):
这机子电池没电是通病,也有散热器被堵住,显卡或者北桥虚焊的。显卡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拆掉显卡,改些电阻,变成集显。不用刷bios。改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直接把独显供电 拆了 应该也能行吧

网友:
不错不错,比有显卡耐用

网友(2020-04-23):
正好需要!!!!

网友:
确实可以改,不过楼主留了一手,有个位置 还要改的,我查了点位图+图纸最后搞定了,感谢楼主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