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540独显掉电重启的问题

楼主(2020-03-24):
   昨天接修一台E540独显  客户说是重启  同行机
   老板以为是小问题 自己在弄 没弄好  太晚了 下班
  今天早上拿到手  确实是重启 开机十几秒就重启  进系统重启  进PE重启 进BIOS重启 光板试 也是重启     不断重启  习惯性先上论坛查  看到好多好多类似的问题 都没有搞定  刷BIOS 换EC 换南桥 都没有搞定的  这就TM蛋疼了  通病是通病 但是是TM搞不好的通病
  先易后难  网上有刷BIOS好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8340-1-1.html  那就试试吧  然并卵  一个鸟样
  既然大家都动过EC 南桥 那就不去考虑了  虽然这个桥容易坏  但是不到最后肯定是不会去动它的
  看大家的帖子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掉电前会风扇常转  那既然不是BIOS问题引起的  难道是温控 然而我看了大部分的帖子  都说温控没有问题  那就坑爹了
    CPU温宿过高?也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换过U试过
   看到这里 大家心里应该都在想 还有啥没考虑到的呢   貌似大器件都没有问题  是吗?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
   对的  这个机器是独显的  它还有显卡  那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导致显卡温度过高 掉电保护了呢?
  看到有回帖说 E440也有这种问题  那就再去搜搜吧  看到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2863-1-1.html 最后是显卡供电缺失导致的
那就量一下吧  显卡供电正常  但是显卡供电不止这一路  翻过板子 接着量  这时候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量到这两个电容 电压只有1.95V    怎么会有1,.95V的电压呢 不对  跑线路 发现它通往J5  那这是个什么电压呢   +3VS_VGA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Q22坏掉了  +3VS_VGA缺失导致的掉电
  开机  不掉电了  风扇也不会等一会常转了  那就说明 确实就是它的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 芯片缺电压也会导致温度过高  那说明这个机器就是显卡缺电压导致温度过高 温控检测显卡温度过高 掉电重启了
  大家都去考虑南桥 EC 是不是因为它亮机了 就说明显卡它就没有问题呢?当然 没有前面的这些帖子给到的经验 我也不会这么快找到问题
  客户硬盘有资料 自己装系统试机
发帖不易 大家给加点分呗

 会员763099300鑫豆2024-10-28 14:03
 会员1281940300鑫豆2024-10-20 14:49
 会员645839300鑫豆2024-10-10 13:26
 会员414213300鑫豆2024-6-23 15:43
 会员1029368300鑫豆2024-6-8 14:21

网友A:
看似简单的背后 隐藏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看似简单的背后 隐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简单的背后 隐藏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其实是前面的人给予了我很多经验 让我把故障缩小了  自然就修的很轻松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不错,写出了各个帖子的经验,最后发现了问题。

网友:
我要多少年之后才能有楼主这水平?

网友:
我看到论坛上碰到这个问题的好多  希望能给到后来人一些思路

网友B:
拿到板子首先习惯性仔细观察,也有一部分故障外观能看到的,少走弯路,楼主分析问题思路清晰,结合知识积累逐一排除,锁定故障点。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板子首先习惯性仔细观察,也有一部分故障外观能看到的,少走弯路,楼主分析问题思路清晰,结合知识积累 ...

觉得还可以的就给加个分呗

网友:
楼主,为什么芯片缺电压会发热呀?

网友C:
厉害了  可以的   要是我我就直接换主板了1

网友:
帖主绝杀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加分了!有时候某些原因导致的有些小供电只出一半电压会引起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也是修得怀疑人生呀。

网友D:
看成修显卡的文章了,笔记本就算了,示波器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成修显卡的文章了,笔记本就算了,示波器好贵

我也没用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可以的   要是我我就直接换主板了1

其实这个机器修起来也没花多少时间  看帖子花了半小时 找故障2分钟 难道你看到别人都没搞定的就直接换板吗

网友:
才学习修台式机主板不久,笔记本先放放呗,很讨厌拆笔记本外壳的。

网友:
这种故障需要的是经验跟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