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笔记本jbl

楼主(2020-03-24):
年久以后喇叭振膜变薄脆,听了两个小时的 dj直接震烂了,一对喇叭竟然要一百大洋,无奈自己修复,用的这种胶水,修好后比原来的音质更厚重,牛逼克拉斯

网友:
你这个是 Y470的???????????????

网友:
等着后悔吧  哪能用这种胶哦   应该用704

网友:
这样也行?怕是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牛人,用不了多久又会坏吧

网友A:
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在次开机停  拔掉cpu供电 拆下cpu 风扇可以转 测量cpu供电管没有短路

网友:
用胶水粘不知能听多久

网友:
就怕用的不久,这样处理不好吧

网友:
这个本是真坑,给客户报个价,一般都吓跑

网友:
早试过这样子修复了   声音还是差点

网友:
不如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在次开机停  拔掉cpu供电 拆下cpu 风扇可以转 测量cpu供电管没有短路

说的什么呀,

网友:
可惜小白不一定看懂而且没有这技术

网友:
手机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