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新笔记本 重做系统的一点说明

楼主(2020-03-24):
发现最近的 笔记本,更改系统or重做系统,进PE经常找不到硬盘。今天作一个华硕V5000f,用微PE进去,死活找不到硬盘。
硬盘是NVME 256G ,走的应该是pci-e通道。
按网上的说法,secure Boot关闭。
CSM打开兼容模式,发现这一项已经消失。新出的本没这个选项。
问题出在下面这个地方:

sata模式,改回achi,就可以在PE下控制住硬盘了。
补充:
1.微PE天然支持NVME硬盘,是目前对付新笔记本,最好用的PE。
如果你的U盘连PE都进不去,请安装微PE2.0
2.华硕V5000,可以ghostwin10.用SGI工具,默认就是勾选引导修复,作完无需修复。

网友A:
用AHCI 会慢很多的。降低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HCI 会慢很多的。降低性能。

应该没有影响。INTEL  rst,鬼知道那时什么东西啊。
换成achi,开机时间跟之前一样。运行也没感觉有什么卡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影响。INTEL  rst,鬼知道那时什么东西啊。
换成achi,开机时间跟之前一样。运行也没感觉有 ...

Intel rst傲腾加速,NVME的SSD可以代替傲腾,给机械硬盘做RST加速,现在笔记本主频那么低,这玩意很鸡肋的功能,没啥卵用,我之前完整的装过这个傲腾加速,很蛋疼,装完客户说没装好,因为之前开机会有个类似腾讯游戏打开时候一样的进度条,现在没有,后来才知道是傲腾加速,然后瞎几把折腾又是百度,又是客服问,其实很简单,但比一般的又麻烦,高潮是客户只愿意出30块,去他娘得,搞毛啊,

网友:
微PE是微软PE还是这个PE的名字叫微PE?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没搞定,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早就知道这里了 华硕很多进去没有硬盘

网友:
怕是硬盘是SATA协议的。

网友:
PE的名字叫微PE

网友:
用微软最新的ISO制作优盘系统启动就可以识别硬盘安装了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学习了

网友:
不用AHCIe有的会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 rst傲腾加速,NVME的SSD可以代替傲腾,给机械硬盘做RST加速,现在笔记本主频那么低,这玩意很鸡肋 ...

查了一下,确实是傲腾加速,没啥鸟用的东西。以后笔记本机械盘,有可能会消失。
现在的本子,很多已经标配到512G SSD了、

网友D:
对于这样的机子,不是认不到硬盘,是PE有不支持,我一般都是进BIOS把他恢复成默认值,然后用UEFI的模式进PE安装WIN10的安装版,目前没有失败过

网友(2020-04-27):
进BIOS把他恢复成默认值,然后用UEFI的模式进PE安装WIN10的安装版,这样子就行了?

网友(2020-05-29):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样的机子,不是认不到硬盘,是PE有不支持,我一般都是进BIOS把他恢复成默认值,然后用UEFI的模式进PE ...

安装版的系统在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