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AG35GMB8DO REV:D

楼主(2020-03-24):
机型:TPN-Q173
板号:DAG35GMB8DO REV
南桥:SR2C4

故障:南桥明显烧坏。
解决方法:没拔掉南桥先量电感阻值,USB阻值,量哪个就不用我教了,自己琢磨。拔桥之前拍个高清图,为你好,总有一次失手的时候,预备一个图好做对比。
有钱的买烤箱,没钱的拔桥的时候把新南桥放板子上做个烘烤。原机南桥SR2C4,我用的是QJGE。我换完桥的故障是开机0.7掉电,有时候到2.1立马掉电的,这个是瞬间电流,不是跑的电流。由于换了桥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先刷个BIOS,但我没遇到换完桥开机是瞬间掉电的,抱着试试的态度刷的。结果到论坛发现没这个板号的BIOS,一顿操作猛如虎,论坛找了个HP 11.0的ME,试着修改了下,刷上不掉电了,第一次开机估计时间稍微长一些,正常点亮装上硬盘就快了。
现在发BIOS: hp

网友(2020-04-27):
联想拯救者15ISK 换的QJGE的桥但是不出cpu电压 也刷了工厂版的bios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貌似QJGE 和QJHR 都能用

网友A(2020-07-17):
这个桥不是SR30W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不是SR30W么

板子不一样,用的桥就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一样,用的桥就不一样.

板号都一样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号都一样  ·

DAG35GMB8DO REV  你核对去吧,总有一个字母不一样,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G35GMB8DO REV  你核对去吧,总有一个字母不一样,我遇到过

DAG35GMB8D0

网友C(2020-09-25):
刷了都不触发,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都不触发,骗分的

那是你的问题,我换南桥的机子,绝对测试没问题才发的!

网友:
确实不能用。刷了不触发。

网友(2021-04-09):
骗分啊 刷了不开机的

网友(2022-05-30):
SR2C4 南桥刷这个BIOS 可以开机 开机快    这机子我看论坛2种桥

网友(2025-04-01):
SR2C4   SR30W 发现2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