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拯救者Y7000-1060笔记本电池固件升级教程

楼主(2020-03-24):
    近日,同事拿一台自用的本本让我给看看,型号如下:

    根据描述,此台本本来自于网购,因电池的待机时间比较短,于是在上个月又网购了一块电池自行安装,新电池装好了,刚开始几天还行,可是现在又不行了,具体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本本是他儿子在用。

    拆机后,电池如上图。万用表测得电池正负极电压为0V,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上电源适配器,测得电池两端电压为13.19V,如下图:

    先不管它,将本本放在办公室里充了一晚上电,次日一大早来到办公室,拔掉电源适配器后,再次测得电池电压仍为0V,可见,此种情况,要么是电池搁置太久,严重亏电导致无法充电,这种情况已经排除,前面已经说过了,上个月才网购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今天的主角——固件。插上电源适配器开机进入系统,打开联想电脑管家,进入硬件信息,如下图:

    上图中,红框所标注的电流为0.00A,再次证明电池在本本上没发挥任何作用,全靠电源适配器供电。蓝框所标注的电池固件版本为0006004601000006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升级它的固件信息,看是否能够解决不能充电的问题。第一步:下载固件并解压得到如图的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里面又有两个固件文件夹,分别为1和2,如下图:

    先安装固件1,打开1文件夹,如下图:

    双击“LnvBFU.exe”文件开始安装(安装过程详见固件2),完成后点击“Continue with shutdown”后,电脑关机,再次开机进入“联想电脑管家”查看电池状态,如下图:

    发现没,此时红色框标注的电流已经是0.79A了,再看蓝色框的固件版本也发生了改变(00060046FFFFFFFF),还没完,接下来我们再来安装固件2,双击“LnvBFU.exe”文件出现如下图示:

    欢迎使用联想电池固件升级工具,单击“下一步”,如下图示:

    找到电池的最新固件,单击“下一步”,如下图示:

    找到的电池固件已就绪,勾选“同意主电池升级此固件”,如下图示:

    电池固件升级之前的重要信息(电池电量务必有80%以上),如下图示:

    如果电池电量没有80%以上,那就接上电源适配器,如下图示:

    电池固件升级中(不要中止系统程序,不要移除电池),如下图示:

 会员106220100鑫豆2025-3-6 12:52
 会员1531521100鑫豆2025-1-1 03:49
 会员1577752100鑫豆2024-12-30 19:22
 会员1167562100鑫豆2024-12-23 13:36
 会员896099100鑫豆2024-12-3 11:37

网友A:
是在官网下载的电池固件升级程序吗?

网友:
    电池固件升级已完成,单击“完成”,出现如下对话框:

    点击“Continue with shutdown”后,电脑关机,再次开机进入“联想电脑管家”查看电池状态,如下图:

    这次红色框标注的电流已经是0.63A了,蓝色框的固件版本也再次发生了改变(0006004601010008),至此,电池固件升级已全部完成。关机,拆掉后盖,此时测得电池两端电压已不再是0V了,如下图:

    最后附上固件程序:

5B10Q88559 固件.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在官网下载的电池固件升级程序吗?

哪里下载不重要,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新浦电池 解决异常放电低温电池失效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下载不重要,只要能用就行

联想知识库

网友C:
学习了,DELL的同样问题也能升级吧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一个

网友:
好像很多机器都有电池软件,但是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里下载不重要,只要能用就行

不知道哪里下载的话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DELL的同样问题也能升级吧

没试过,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哪里下载的话就用不了

固件程序已经上传附件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收藏了,估计以后会用到

网友:
这个故障似于Thinkpad E450C识别不到电池一样,上官网下载个微码驱动就解决

网友:
这个不错,经常有电池锁死,下次试试

网友:
现在电池也用上固件了,又多了一种问题修修

网友:
从哪里下载固件,。。。。。。。。。。。

网友:
收藏了  遇到可以借鉴  谢谢楼主

网友:
讲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联想的新机器现在电池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以后会用到

网友:
要是能多发几个就好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联想的还可以升级微码,我的一个华硕飞行堡垒,之前电池坏了,换了一个新电池用了没一个月充到89%就不充了

网友E(2020-06-24):
升了一样也会崩,我这电池固件崩了3次了

网友:
正好需要 下载试试 这个笔记本太坑了

网友:
我的是y7000 试用这个固件不行 楼主有没有y7000的电池固件

网友(2020-09-22):
楼主的分享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2021-01-07):
附件呢,怎么没看到

网友(2021-03-22):
请问一下楼主  固件哪下载  我的是Y7000 和人的不通用

网友:
固件找客服就能要到我的也是y7000p 1060 但是我这个电池结尾是003工程师说这款电池没固件。

网友(2021-06-03):
没有积分怎么下载

网友:
可以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要是碰到 就换电池了

网友:
上次升级了也不管用

网友(2021-11-24):
兄弟们,联想Y7000的  上CSDN直接搜    联想拯救者电池固件升级.zip   下载,运行1后,重启2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