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 WIFI 蓝牙打不开 GPS无法使用

楼主(2020-03-24):
型号:小米8
故障:WIFI 蓝牙打不开  GPS无法使用
          客户的机器在闲鱼购买的,客户当时是线下交易的,机器、客户也没有认真的测试,客户自己说到家使用,才发现没有WIFI和蓝牙,当时就方了,买回来的价格还不低,翻车了,然后拿到我这,对机器测试,无WIFI  蓝牙    听筒还没有声音,然后客户说,无WIFI 他自己说故障可能是中频,我想这难道还是同行,竟然还知道中频,问了下客户说自己网上搜索的,看了下手机的基带在的,应该不是中频问题,和客户说明了下,你这应该不是中频出现问题,和客户解释还不怎么认可,就说搞了中频肯定好的,我也比较无语,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中频,概率很低,拆机加焊了下中频芯片没用,和客户说这个不是中频了吧,客户还坚持说,你加焊没用吧,不是说拆下来重置芯片吗? 我心想你这挺懂啊,然后又把中频芯片取下重置了下,也不行,给客户看,这回客户死心了,问我这能修好吗,我说维修那倒要具体查一下了,然后让客户把机器留下了,WIFI 和GPS的供电查了下,没有问题,然后也加焊了下WIFI芯片,还是不行,然后仔细看了下板子,上方的送话器那里好像有点变形,不太明显,对比了下点位图发现,这个弯的地方有线路走,到达WIFI芯片

                                                                                                这是主板的第二层到达WIFI,然后第一层也有走线带到GPS芯片

                                                                                                    这是第一层的走线GPS
                                                                                                    然后就开始刮 开

                                                                                                    刮开可以看到比较明显

                                                                                                    第二层的然后开始飞起来

                                                        这最后一张里面没有那个没有连到一起,然后开机,OK         WIFI  来了  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了

        这种问题都是人为的,他在人家那买的可能就感觉这修的代价大,就转手卖了,谁知道这位客户也粗心了,买了个*WF词语*,好在机器不需要太大的代价,然后那个听筒的问题也是人为的,听筒的那个问题是主板上的顶针被搞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哎呦,发个帖子这感觉比修机器还累啊!!

网友:
好贴,可惜没有分析过程,如何判定断线的?

网友:
客户厉害,了解的还挺深入,生病也让他百度治疗算了

网友:
老哥我也遇到了  没gps  拧下螺丝wifi都没了

网友:
走线必须全部都接吗  还是说只借一部分断的就行?

网友:
全部都断了

网友B:
老哥 接上了  wifi好了  但是gps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呦,发个帖子这感觉比修机器还累啊!!

你也是个人才,咋又弄上去了,不是没传好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 接上了  wifi好了  但是gps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呀

旁边有个时钟芯片 有一根接地的线也会断 GPS 的 也要飞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旁边有个时钟芯片 有一根接地的线也会断 GPS 的 也要飞根线

这机子地线确实也断了,但接上也没用  而且最后距离感应光线感应顶部送话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地线确实也断了,但接上也没用  而且最后距离感应光线感应顶部送话都不行了

那你这断的很深了,没有送话就还要往下挖呢!

网友C(2020-05-10):
什么图纸啊,居然还有走线

网友:
啥图纸?ZXW还是?鑫智造没有走线图呀!

网友:
明天就试试看,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终于知道为啥我打这个阻值  通WiFi的断线那么多了

网友:
点位图是哪家的?

网友(2020-06-09):
这图纸好,还带走线图,请问是哪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图纸啊,居然还有走线

zxw,图片上明显水印

网友:
兄弟你用的是啥图纸软件

网友(2020-12-22):
同样问题,求修理,怎么才能找到楼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