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关机重启,是USBOC做怪和B75是通病

楼主(2020-03-24):
10元回收的H61M-S1,后面的所有USB不能用,关机后自动重新启动。在D8处测量USBOC_F 3.3V,USBOC_R 0.6V,测USBOC_R处的对地偏小。以前只碰到过USBOC不正常都是USB不能用,这个USBOC_R故障竟然会自动重启。找一样大小的电阻不好找,另外不小心裹在焊锡里就找不到了。以前弄过直接把两个信号二合一,没毛病。所以把USB1处的UR2和UR3去掉,在D8处把两个脚短接。两个故障同时消失了。给新手参考,老师傅走好不送。

网友:
你的阅读密码是多少?

网友:
USB不能用就不要了?
10元收的?

网友:
10快收的到H61么  估计人家不懂,型号板都6、7十块

网友:
论坛的图纸解压密码好像全是rmadept。这年头讲究个快字,修主板多费时间。万一过几天又坏了还要免费返修。换个新的还能多挣点,又快又省心。开发票电脑,主板换上系统都不重装,驱动一下就好了。关键是也没想到关机重启也是同一个故障引起的。

网友:
感谢,大佬提供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