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RT8816第九脚电压

楼主(2020-03-24):
9脚pr160一端19v另一端只有1.3V会不会是芯片本体坏了。主要是显卡两路供电只有一路供电有0.8.还有一路没有,现在机器识别不到独立显卡
。原来机器是独立显卡烧了,不出电压的一路供电也短路了,现在,显卡 显卡供电芯片,上下MOS管全换了,还是不出供电,查了发现9脚不正常

网友A:
去掉两个电容  看看电阻阻值对不对   如果还是1.3  不是芯片坏 就是这个 电压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两个电容  看看电阻阻值对不对   如果还是1.3  不是芯片坏 就是这个 电压正常吧】

谢谢

网友:
怎么样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