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7472 LA-F251P图纸一份,机子暗屏。

楼主(2020-03-24):
求DELL 14-7472 LA-F251P图纸一份,机子暗屏,没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接外屏正常,内屏可以显示但没有开启背光,没图纸找不到开启引脚。

网友A:
楼主帮我测一下这个电阻的大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我测一下这个电阻的大小 谢谢

那个是11.28K

网友:
是11.28K

网友B: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屏试一下

插电源背光能亮,但不是很亮,我觉得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这一边没有图纸难找到开启,你可以在屏幕接口那找开启!所有的屏幕接口都是固定的!飞一个3.3V在屏那边!搞定

网友C:
屏的接口!很容易找到开启和亮度调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的接口!很容易找到开启和亮度调节的

那屏真心不好拆,背面会胶粘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屏真心不好拆,背面会胶粘住的。

你好,请问你台DELL暗屏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2020-05-07):
在线测6K,应该是1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