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USB外接12V电压后U口无法使用

楼主(2020-03-24):
笔记本型号 联想x230
版号 LDB-2 11232-1
故障 USB外接12V电压后U口无法使用

拆开后,拨开两边胶纸,查点位图 ,查看U口供电,发现U23(AP2191D)为U口电源管理芯片,查有5v输入电压,有开启,但无输出。可见极大可能是该芯片出问题。
找料板,没有同型号芯片,但有G547G1P81U,但datasheet发现脚位一样,不知能否代换,换上后,OK! U口正常。

网友:
保护管捡钱成功.....

网友:
23 678 一坨锡就过去了

网友:
USB不好用除非南桥问题,不如都是捡钱。。

网友:
简单明了,值得学习

网友:
没料一般都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