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买的塑料镊子 93303

楼主(2020-03-24):
以前用铁镊子ESD-13,经常丢。
拼多多整些便宜的。找了个最低价,
¥8.44元 13只包邮,每只合6毛5.

材料介绍是碳纤维的。型号93开头。
这是我以前用的ESD-13,圆扁头。
对应这个塑料镊子,是93-303

实测118  mm

放在一起,对比,长短差不多。塑料的稍微尖一些。

夹细小东西还可以。可以轻松夹起网线。

弹力还凑合。

表面电阻无穷大,万用表不行,测不准到底防不防静电。

百度了一份防静电的标准。

网友:
比较 另类,不走寻常路。。。。。。。。。。。。

网友:
可以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着很简陋,,,,,

网友A:
这是用来干嘛的,风枪一吹不就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来干嘛的,风枪一吹不就化了吗

清洗电路板,拆焊小元件用的。我一般用烙铁,挨不着镊子的。风枪很少用。

网友B:
风枪一吹上350℃ 就化了吧  感觉没多大用

网友:
兄弟你修啥的。。 用烙铁 不碰镊子的??还不需要风枪。。。。。。。。。。。

网友C:
记得上次你为了烙铁也是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一吹上350℃ 就化了吧  感觉没多大用

常温下用的。塑料的,也不够用。已经丢了3把啦

网友D:
便宜归便宜,但是做维修用的,能耐高温吗?

网友:
能耐高温吗?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归便宜,但是做维修用的,能耐高温吗?

用打火机烤了一下,会化
这个镊子的唯一缺点。
这种镊子有个优点,可以用刀切镊子头。
可以切成任意形状的镊头。

网友:
网上买了一把钛合金的超尖,主要植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上次你为了烙铁也是拼了

本人只用最便宜的东西。1分钱的价差,就如晴空霹雳,呼雷闪战

网友:
不高温使用也不错哈,便宜

网友(2020-05-27):
顶一个,分地制宜。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脑洞大开,谢谢提醒,,还有这操作,,不过我塑料的一大把,买倒是不用了!!

网友:
这个镊子好,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