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200.12的盘能用ttl救一下吗

楼主(2020-03-24):
求教7200.12的盘能用ttl救一下吗,以前只救过7200.11,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我现在的问题是ctrl + z 没有反应

网友A:
什么叫TTL 应该就是COM口啊    CH340 RS232都可以啊,进去之后通病修复 m0,,,,,,22

网友:
网上下一个F3T的软件里面通病修复就可以了自动进T的

网友B:
新人 虽然不太懂 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TTL 应该就是COM口啊    CH340 RS232都可以啊,进去之后通病修复 m0,,,,,,22

ctrl z  过不去,应该是固件区有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 虽然不太懂 但是感觉很厉害

做数据恢复 的应该会比较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