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米pro bios 换过me的 测试过的bios

楼主(2020-03-24):
小米pro bios 换过me的  测试过的bios

xiaomipro修改

网友(2020-05-19):
不错好用,刷上就解决问题了,原先机器开机慢,偶尔开不了机,拆电池放电,U盘不能启动等一系列问题。谢谢!

网友(2020-10-16):
这个BIOS是小米 pro 什么cpu?几代cpu?

网友:
几代u?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2024-08-15):
你好,请问是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