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使用正常进bios黑屏

楼主(2020-03-24):
【原帖内容】电脑开机进系统进pe都正常,就是进bios黑屏有背光无显示,刷过官方售后给的BIOS,备份原来的bios,放电,恢复出厂都不行,换过内存,

网友:
后来还换过bios芯片,因为这个本子自用的,成了块心病,一块有暗病的机器,后来在按esc时屏幕有瞬间的跳变,某个画面一闪而过。怀疑键盘有粘连,但之前用键盘测试工具测试完全正常。于是新买了块键盘,原来的救急送人了,用新键盘按了常用的几个进bios快捷键,F2可直接进bios,并且连续测试了很多次,进bios完全正常,那么可以排除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进bios很顺畅,因为之前用键盘测试工具测试过自带键盘无问题所以白瞎了方向,之前无硬盘进bios也黑屏,因此能肯定这个问题是bios程序或者出厂就带有的毛病,至少本机是这样。加上一般做系统用f12了快捷启动了,只有个别人关注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