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海信LED50K310X3D液晶电视,开机看见开机logo就灭了,怀疑灯条或者恒流板问题

楼主(2020-03-24):
接机一台,海信led50k310x3d液晶电视,这款电视比较老旧,不过显示效果很不多,比现在很多机器都要好,屏幕也很好,直接说重点吧。

开机有声音,图像一闪就灭了,典型的是灯条或者恒流板问题。直接订原装全新灯条,几天后,拆屏开搞,更换灯条,左右两边的灯条全部换了,一共四条,高亮度灯条。  非常小心的拆屏换好了灯条,开机还是一闪就灭了,又把原机灯条用点灯王测试,发现原来灯条没坏,每条灯条分4组,每组37v这样,全都是好的,接下来只怀疑恒流板有问题了,直接订货,又是几天过后,更换恒流板,故障依旧,开机一闪就灭了,这时心想肯定亏钱了,买了那么多配件,灯条肯定是不会拆出来了,心想放弃的念头就出来了,这种故障大多数情况都灯条和恒流板问题多,这次再也不敢订主板或者电源板了。

接下去,想想直接改装灯条电压,用万能恒流板,心想应该可以。因为之前修过很多台,都是直接用万能恒流板直接改装,都很成功,不容易返修,电流也搞小些,默认万能恒流板电流,效果还行,不敢乱加大电流,怕烧灯条。

这是原来的接法。

这是,后来改装的接发。自己看图,打字真累人

万能恒流板,我这次用了电源板刚有24v  地  on/off  3.3v全部在电源板找到。

双管齐下更稳,一个万能恒流板控制两条灯条,分了两组,就需要两个万能恒流板。不敢直接用一个恒流板,怕容易烧了,也怕功率不够带不动。

搞了一个星期,今天才修好这个电视,时间有点久了,不过可以总结经验,开拓进取,举一反三的效果。

各位给点,点赞,给点下载分。

网友A:
如此改装,亮度调整功能就废了吧。

网友B:
搞的不错,能挣到银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的不错,能挣到银子就行

是啊 ,老机器了,能挣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改装,亮度调整功能就废了吧。

是废了,也可以加大电流改变亮度的

网友C:
灯条,恒流板维修也是心细活

网友D:
哎你这样改太麻烦了,其实是换的灯条跟原机不一样,只要把每组背光线-全部并联到一起就可以了,我遇到过,更换后要技改,就是把4组分别并联

网友E:
非常的细心,写了这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你这样改太麻烦了,其实是换的灯条跟原机不一样,只要把每组背光线-全部并联到一起就可以了,我遇到过, ...

这样改安全,一个板怕功率不够,也怕把电流加大,容易烧灯条和板,所以这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的细心,写了这个多

谢谢支持,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条,恒流板维修也是心细活

是的,50寸液晶比较难拆,很小心的。恒流板都可以自己改灯条的,电流也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
其实你这种还是属于灯条的问题、像这种侧方位的灯条,老化、电流突变或者不稳定恒流板检测灵敏都会保护,最终极的方案就是换灯条,实在不想换灯条也只能是灯条老化不太严重去个过流保护就行!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