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无线打不开,大红×

楼主(2020-03-24):
联想G50-70无线打不开,下载驱动耽误事,直接一次性解决问题,开关在58脚,尝试从主板直接断开68脚,结果还是打不开,没办法就直接从无线模块的第58脚开始屏蔽,用胶带把58脚粘上,装机测试就没问题了、58脚就是无线模块的背面最后一个金属指

网友(2020-05-29):
我的是G50-70M,每次休眠才能找到无线,你和你的无线网卡不一样

网友:
好多联想的打不开无线 或者 认不到无线 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A:
解决问题了,谢谢楼主,准备放弃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了,谢谢楼主,准备放弃了的

解决就好,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网友:
断开WLAN_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