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 RX570 显卡不工作

楼主(2020-03-24):
   今天朋友送来一块  迪兰 RX570酷能4G显卡,上机点不亮,电路板上无发现有显现的烧蕉痕迹,GPU芯片无点温度,各电源场管检查无发现有异样,除图标出的几个有电压外,其它30~40mV基本无电压,风扇无反应。请问各位师傅们有没遇到过类似的,坏那的可能性大的,如果BIOS损坏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6P 12V对地如何? PMW测量!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考虑BIOS的事情干什么

又不是主板

网友:
缺一个1.8 的复位

网友A:
有时候显卡一直有叹号装不进驱动,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不是知RX570的上电有那些条件,有两个0.9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提供给GPU的

网友B:
无电压的是在正常的另外一块同型号显卡上测出的电压

网友:
下面0.9V有了的话  它的PG失去开启显存供电和显存辅助供电(+VDDCI)。显存供电再开启核心供电!你这个先修显存和显存辅助(+VDDCI)两个

网友C:
我就问你,电源插头都插满了吗,不是6P插8P上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死活不认卡 无发解决

网友:
8楼说的上电时序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你,电源插头都插满了吗,不是6P插8P上了吧

是6P插在8P上,同型号也是一样,外接供正常,问题不在这里,8楼说的很有道理,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显存供电没有,AMD先修出显存供电然后就是核心供电

网友:
先查GPU主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卡和474一样的,先出显存供电—gpu核心供电—0.9v显存控制器供电

网友:
bios不会引起这种情况吧,找电路图测工作条件吧

网友:
GPU和显存对地阻值正常么

网友:
我有个270X 一样的毛病,敢问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电压的是在正常的另外一块同型号显卡上测出的电压

没图纸的情况下。根据没有电压的电路情况 详细排查 每一个元器件 贴片电阻 短路 断路。电容等 电源管理芯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显卡一直有叹号装不进驱动,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显存坏  核心虚汗  显存供电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路有PCIE供电,转0.9V和1.6V的内存电压,都是有同型号GS7256电源管理芯片,我的PG信号是一般受谁控制的 ...

跑线PCIEx1 3.3V 那个0.9V的 PG 去开启显存供电的 !去找显存供电芯片的EN  在跑线出来!论坛有RX50 580的公版电路图的  我发现很多A卡 电路几乎没任何改变!

网友E:
出1.8供电的芯片正常嘛,看看1 和6脚输出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出1.8供电的芯片正常嘛,看看1 和6脚输出正常不

1.6V或1.8V的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和一路0.9V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是GS7256,都没电压输出,找不到GS7256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跑线PCIEx1 3.3V 那个0.9V的 PG 去开启显存供电的 !去找显存供电芯片的EN  在跑线出来!论坛有RX50 580 ...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0NjY4MnwzOWZkOTZjNjIwNGE0YjYwZWIzZjIxZDAxOWEyOGQyM3wxNzc2NTk2OTQ4&request=yes&_f=.pdf
请问去掉图上部份,输出是压会是多少,GS7256的7脚好像没有引到其它地放,正常板Vout是输出0.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0NjY4M3wzZjQ0NWYxNTA3MGNlMjJkMTU4OTM3NTBkOTcxMmRjOHwxNzc2NTk2OTQ4&request=yes&_f=.pdf

去掉EN 怎么会有输出呢!除非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V或1.8V的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和一路0.9V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是GS7256,都没电压输出,找不到GS7256的资料

我看你0.9都有了  以为1.8已经OK了!没有1.8先修1.8啊!自己去论坛下载RX579 580通用图纸!线路部分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