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boot guard verified failed,求解?

楼主(2020-03-25):
机器:未来人类X711-A2-1080,板号:6-71-P7750-D32,故障:进水,进水严重位置芯片为TAS5766DCA,此芯片为功放,处理完开机显示以下,声音正常。
boot guard verified failed        翻译:启动保护验证失败

system will verified failed        翻译:系统将验证失败按任意键
press any key

刷过几个相同板号的其他品牌BIOS还是一样(包括别品牌原厂BIOS,论坛说是原厂),按任键关机,不按等一会就风扇狂转,不断响啫...啫...啫...,有那位老铁遇到过,这是那里问题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BIOS不对

网友A:
BIOS硬件芯片损坏(不是全部损坏),需要重新购买新的BIOS硬件芯片重刷软件即可。

n73
n7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硬件芯片损坏(不是全部损坏),需要重新购买新的BIOS硬件芯片重刷软件即可。

你遇到过是BIOS芯片问题吗?

网友:
修的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硬件芯片损坏(不是全部损坏),需要重新购买新的BIOS硬件芯片重刷软件即可。

换个BIOS芯片,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C: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SLB9665TT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SLB9665TT

查了供电正常,大概测了好多信号基本都有电压

网友D:
试一下我发布p7xxtm的bios,不行的话把Q11换掉。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遇到过是BIOS芯片问题吗?

BIOS芯片问题很常见,我的思路是先把硬件故障排除了,再弄BIOS芯片。特别是进过水的机子有暗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我发布p7xxtm的bios,不行的话把Q11换掉。

你这张贴BIOS刷了不亮机,Q11我之前已经换了,你提醒到,我又去查了一下,发现Q11连接的信号断线,接好线后,故障依旧。也有可能是
TAS5766DCA坏,假如订芯片换了怕还有问题,已经搞了几天了,时间算下来太久,打算换板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贴BIOS刷了不亮机,Q11我之前已经换了,你提醒到,我又去查了一下,发现Q11连接的信号断线,接好线 ...

内存槽上的条码是啥,有图吗我给你找一下BIOS。Q38你也试着换个新的

n73

网友:
重装系统或修复引导试试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换个芯片继续刷,我碰到过并且刷好了,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换个芯片继续刷,我碰到过并且刷好了,

我早就提示楼主了,可惜还在搞电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上的条码是啥,有图吗我给你找一下BIOS。Q38你也试着换个新的

师傅靠谱!这是搞蓝天的大佬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BI0S问题?

网友:
这个板有六 七 八 代版本的bios, 看看上的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上的条码是啥,有图吗我给你找一下BIOS。Q38你也试着换个新的

BIOS某宝买一样,等不急了,现在在走换流程,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换个芯片继续刷,我碰到过并且刷好了,

你回复早点的话可能我继续搞下,已经在走换板流程了,我换过同样品牌的BIOS芯片也是一样,就没搞了,感谢您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楼下各位的解答,不一一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