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M-DS2-C主板不跑码,CPU不发热

楼主(2020-03-25):
测主板南桥有32.768MH信号,测CPU有三组供电1.7V,内存有正常工作电压,测PCH有1.05V和1.5V电压,测IO 8620 第43脚VTT_PWRGD 有3V正常电压, IO 第46脚SUS_WARN_5VDUAL/5VAUX_SW 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IO 128脚电压为0V不正常,应该是CPU内核电压正常供电后128脚才有正常电压。

查论坛有个故障差不多的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5794-1-1.html 按上面的查电压Q35 Q26 1.05V和1.5V 都是正常输出的。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

补充内容 (2020-3-26 10:42):
故障已经找到了,请看16楼。

网友:
IO 121脚到-127脚, 除了123脚0V和127脚0V,其它都有1V-2V正常电压,上面说的128脚打错了,应该是127脚

网友:
测IO 8620第61脚SUSACK#/PWRGD1  为0V,没有电压输出不正常,在让IO输出PWROK信号,要检查哪几个地方呀?谢谢。

网友A:
CPU不发热 需要查三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还要检查控制部分……!具体不详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不发热 需要查三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还要检查控制部分……!具体不详说了。

CPU三组供电正常的,现在IO 8620第61脚SUSACK#/PWRGD1 没有电压输出,没有送出正常信号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 简单 实用

网友:
测IO 8620第61脚上拉电阻正常,失去维修方向。。。

网友C:
把所有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测量一下,看看正常不,最后考虑桥和BIOS

网友D:
难休的,最怕就是看看都正常,就是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休的,最怕就是看看都正常,就是不跑吗。

现在不正常的是IO 8620的第46脚SUS_WARN_5VDUAL/5VAUX_SW是0V,正常应该是5V,还有IO的61脚SUSACK#/PWRGD1 0V 正常应该是5V,这个脚5V才才可以跑码。测IO的48脚 电源PG信号为5V正常,121脚到127电源检测的都正常,现在还差哪个信号IO才能发出PWROK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测量一下,看看正常不,最后考虑桥和BIOS

BIOS和桥应该没有问题,有时候又可以点亮,估计是IO外围检测电路的电阻或电容问题~

网友E:
我看了一下别的主板上电时序,ATX灰色5V发出PWROK到IO,然后IO经内部转换才发出PWROK到桥,如果IO没有发出PWROK信号,会不会是IO有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一下别的主板上电时序,ATX灰色5V发出PWROK到IO,然后IO经内部转换才发出PWROK到桥,如果IO没有发出P ...

看论坛好多人说8620 IO芯片121-127脚的检测电路如果电压低于1.5V 高于2.0V以上,IO都不会发出 PWROK 信号,但测试都正常范围内,IO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主板有时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技嘉是有图纸的,要有耐心,仔细查时序条件。

网友:
重新理了一遍,再次测量IO 124 125 126脚的电压,看其它文章应该在2V,测到125脚发现电压在1.45V,明显偏低,拆OR39 电阻测75K 拆 OR41电阻测15K,正常,奇怪了,外围没有问题呀,再次上电,跑码了,我晕。。。。难到是电阻受热后恢复正常了?为了安全见,把IO 125脚的两个电阻还有一个OC22 贴片电容更换了。。。再次开机,跑码成功,显示器点见正常。。。。
看图:

网友:
换电阻电容后,测试发现IO 8620的第46脚SUS_WARN_5VDUAL/5VAUX_SW是5V,IO的61脚SUSACK#/PWRGD1 0V 是3V, 之前都是没有电压为0V,经过多次开关机,发现再也没有不跑码现像,维修到此结束,希望不会再返修。

网友:
难道不是K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三组供电正常的,现在IO 8620第61脚SUSACK#/PWRGD1 没有电压输出,没有送出正常信号

如果CPU三组供电正常的,你需要找到图纸(按线路查控制部分)(思路正确就好修复,时间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技嘉板子通病,我有个B75的板子,它可点亮,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最后检查是电源IC旁一电容漏电,用风枪吹下来重新焊上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技嘉板子通病,我有个B75的板子,它可点亮,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最后检查是电源IC旁一电容漏电, ...

电阻问题多,碰到几片都是电阻加热一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