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SPD读写问题

楼主(2020-03-25):
手里有两条金士顿寨条,单条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两天内存同时使用无法开机,想尝试重新刷写下SPD,请问用什么工具最方便呢?

网友A:
编程器写,改成一样时序

网友:
ddr4   SPD 我怎么写不进去呢?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写,改成一样时序

编程器怎么接线呢?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中级工程师

发消息

.

网友(2017-05-11):
编程器怎么接线呢?能指点一下吗?还是BIOS的问题。

不会修斯基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20-03-25):
来参观学习了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 简单 实用

网友:
不会,也想学习

网友:
内存也可以写程序吗

网友:
淘宝上卖的有SPD烧录器,大概三四百吧,

网友:
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进系统 用台风软件  刷写。。。。。。。。。。。软件名叫 Thaiphoon   自己百度下载。。

  编程器 用   SPD 烧录王 也行。。。
最好你有设备, 修内存条 有设备才给力 。。。。我这里 也是专业修内存条的。。

网友B:
要注意 颗粒规格 在刷写。。颗粒刷错了 就不亮, 品牌这个没有要求,随便可以代换 通用的。。

A-DATA 4G 512X8 PC4-2133P.bin.rar

248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DATA 4G 512X8 PC4-2400T XMP.bin.rar

306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DATA 8G 1GX8 2133 UD .bin.rar

257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gard 8G 512X16 2400T UD.bin.rar

244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vant 4G 256X16 2400T UD.bin.rar

243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Corsair 8G 1GX8 PC4-2133P XMP.bin.rar

282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Corsair 8G 1GX8 PC4-2666 XMP.bin.rar

273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Corsair 8G 512MX8 PC4-2133 XMP.bin.rar

287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Corsair 16G 1GX8 PC4-2133P XMP.bin.rar

276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Gloway 4G 256X16 DDR4-2400T UD.bin.rar

236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Good Wealth 4G 256X16 2400T UD.bin.rar

244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ynix 2G 256X16 PC4-2400T HMA425U6AFR6N-UH.bin.rar

252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ynix 4G 512X16 PC4-2400T.bin.rar

265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ynix 8G 512X8 PC4-2133P.bin.rar

266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ynix 8G 512X8 PC4-2400T.bin.rar

247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ynix 16G 1GX8 PC4-2400T HMA82GU6AFR8N-UH.bin.rar

294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4G 512X8 PC4-2133 XMP.bin.rar

311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4G 512X8 PC4-2666 XMP.bin.rar

266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8G 1GX8 2133 UD .bin.rar

26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8G 1GX8 PC4-2400T XMP.bin.rar

314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8G 512X8 PC4-2133 XMP.bin.rar

29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8G 512X8 PC4-2400P XMP.bin.rar

291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8G 512X8 PC4-2666 XMP.bin.rar

272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16G 1GX8 PC4-2133P XMP.bin.rar

327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16G 1GX8 PC4-2133P.bin.rar

272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Patriot 8G 512X16 2133 UD.bin.rar

229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amsung 2G 256X16 PC4-2400T.bin.rar

239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amsung 4G 512X8 PC4-2400.bin.rar

242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amsung 4G 512X16 PC4-2400T.bin.rar

254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amsung 16G 1GX8 PC4-2666.bin.rar

247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 用台风软件  刷写。。。。。。。。。。。软件名叫 Thaiphoon   自己百度下载。。

  编程器  ...

普通的写BIOS的编程器可以写么?就那种sp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 颗粒规格 在刷写。。颗粒刷错了 就不亮, 品牌这个没有要求,随便可以代换 通用的。。

谢谢提供这么多spd文件!

网友:
编程器 选择  芯片是 34C04

网友B:
ZGE N这个你要问卖家 是否 支持你的编程器 。。。。。。。。。。你自己 丛一个座子 也行, 才 几条线,你找个坏主板 的内存槽 自己DIY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GE N这个你要问卖家 是否 支持你的编程器 。。。。。。。。。。你自己 丛一个座子 也行, 才 几条线 ...

具体怎么接线能指点一下吗?我想自己DIY一下试试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接线能指点一下吗?我想自己DIY一下试试

不是有8个脚的吗。。。 编程器选择 34C04 这个芯片。。
就是普通的 8脚。。 DDR3 是 34C02 ,DDR4是34C04 容量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8个脚的吗。。。 编程器选择 34C04 这个芯片。。
就是普通的 8脚。。 DDR3 是 34C02 ,DDR4是34C04 ...

不知道编程器脚位和内存条脚位怎么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