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4喇叭无声 耳机正常

楼主(2020-03-25):
换过声卡  换过功放  装过系统    头大 现在测试发现两个电压没有  各位大佬知道什么情况下才会出来这两个电压嘛?
谢谢各位大佬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根据图纸查啊    看看有无断线

网友:
发现I2C总线数据对地一个500多  一个5   但是这个也去到声卡 耳机也正常的  这个总线去到EC  电压是3.3上啦  电压只有2.5V左右  对地高的也是2.5V 对地低的也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查啊    看看有无断线

供电都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