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 A1466 花屏

楼主(2020-03-25):
苹果 A4166   几个月没用这。出现花屏现像,不是知屏线接触不好,。还是屏坏了,求大神支持下。

网友A:
换屏看看  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B:
花成这个样子 第一怀疑对象就是屏幕   不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成这个样子 第一怀疑对象就是屏幕   不然呢???

哦。这机型不好拆,。所以没试,。怕拆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看看  应该是屏的事

屏不好拆,所以先听下大神的意见

网友:
苹果机型 ,也那么易坏的

网友:
屏幕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
换屏确认一下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一般换屏能好。

网友:
屏问题,直接换

网友:
自己不能换,拿给同行帮你做吧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啊吧

网友:
外接一个屏试试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液晶的问题

网友:
换屏看看在检查一下显卡和显示电路

网友:
屏幕问题,直接换

网友:
这个屏应该算比较好换的了。钢丝伺候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优先换屏嘛,
不管是屏还是屏线都要拆机吧,或者淘宝买上半截回来测试

网友:
屏幕坏了 屏上驱动板有问题.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
换屏20分钟

网友:
受潮,屏坏或显卡

网友:
屏线坏的少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想知道 那里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换一下

网友:
学习中,看看你们高手分析问题过程

网友(2020-04-25):
屏幕坏了 有条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