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D装CPU掉电

楼主(2020-03-25):
今天接修一块技嘉GA-H81M-DS2-D主板开机掉电。拆掉CPU开机不掉电。查电脑开机电压都正常。在一次开机正常的情况下进入BIOS里面看各监测电压发现12V监测电压为18.多伏。不正常后查IO 125脚监测电压为4.多伏按两个电阻串联计算中间电压应该是2伏。后拆下两个电阻75K跟15K测量正常在装回去中间电压正常了。有点奇怪。望同行师傅们指导指导是什么原因。现在主板BIOS的12V监测电压正常了。主板也不掉电了。

网友:
下边电阻虚焊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板子

网友:
可能是虚焊

网友A:
估计有东西让上拉电阻阻值降低了,我怀疑可能受潮后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东西让上拉电阻阻值降低了,我怀疑可能受潮后引起的

或者是下拉电阻虚焊,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

网友:
建议换掉,看我昨天的贴子

网友:
我的也是放CPU掉电!

网友(2020-07-03):
今天修到一台,也是检测电压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和你的一样的故障,IO125脚位4.多的电压,测量电阻75K的变为38K换之,成功开机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也遇到过但是没修好

网友:
先补焊,不行再焊下检测更换。

网友(2020-08-02):
学习。我的问题是转一下停再自动重启。这几个电阻都测了,感觉是有点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方便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