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以为是RTC问题

楼主(2020-03-25):
新接到一台G455,AMD机子
刚刚开始拿到还以为是桥或者是CMOS电池没电的问题
接电流表,待机0.012,按开关触发0.020,大概估计是RTC电路的问题
拆机,量CMOS电池,3.12V,电压是对的,暂时没查RTC。量3v.   5v,正常,但是按开关的一瞬间,35V会瞬间掉下来。查芯片6脚供电,17V,公共点都不正常
查保护隔离
PQ302,四角有19V,不正常
查PQ311,一脚3.4V,PQ307,一脚低电平。
好PQ305,一脚就不对了,电压在10几伏跳变
换了PQ305,正常开机,为了保险把PQ304一起更换
维修结束、、

网友:
又一列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导致触发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