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显示屏亮度无法调节,也看不到调节提示条,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5):
惠普CQ45显示屏亮度无法调节,也看不到调节提示条,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显卡驱动正常吗 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正常,不知这电脑有没有带集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正常吗 系统有没有问题

显卡驱动正常,不知这电脑有没有带集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正常,不知这电脑有没有带集显

直接重装个系统试呗 多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重装个系统试呗 多简单

都试过了,不行,如果CQ45有集显的话就是集显挂了,独显能看到,就集显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试过了,不行,如果CQ45有集显的话就是集显挂了,独显能看到,就集显看不到

没有亮度调节条

网友A:
明显显卡驱动没驱上

网友:
对着电路查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显卡驱动没驱上

如果没驱动上应该会有个问号吧?但好像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驱动软件不匹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