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激打颜色淡,换硒鼓无效,求大神指点怎么修

楼主(2020-03-25):
平时有HP 1005 这次是一个一体机(三星 SCX-3401),之前也挺好(平时有1005所以很少用),最近搬出来打印了2包纸不到就这样了
如下图,不稳定,有时候只是有点淡,有时候干脆中间一条(从上到下)很淡。
换了个硒鼓没有变化
难不成是激光器老化了?
查了下资料,有说是电源板供电不足,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回事么?
求大神指点迷津undefined

另一台激打(HP 1005)用了好多年,挺好
前几年总是卡纸,继电器触点处理了一下(没换),用到现在
家用,所以平时打印不多,一切正常:

网友A:
两台机器电源板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机器电源板对换一下试试

谢谢,2个激打不是同型号啊
不然早就逐个更换

网友B:
把高压板上的两个点解电容换了,好像是47\50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高压板上的两个点解电容换了,好像是47\50V,试试

这么精准?!点穴高手啊
回头试试

网友:
换激光器试试

网友C:
先检查下机器后面充电棍的电线插到位了吗,就是换定影时那一把线里有个和铁片接解的那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下机器后面充电棍的电线插到位了吗,就是换定影时那一把线里有个和铁片接解的那根

谢谢回复!
好的,回头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刚好也碰到一台,改天按照各位高手说的试试。

网友D:
激光器,一般也不会老化。很对就是脏了。拆出来擦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器,一般也不会老化。很对就是脏了。拆出来擦擦,就可以了。

这两天单面打印又正常了,但是双面打印,同一页纸第二面打印就和楼主位模糊图一样

网友(2020-08-15):
激光器  拆出来酒精洗个澡  记得折射玻璃 和激光头

网友: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2020-11-19):
清洁激光器多菱镜

网友(2021-01-07):
三星的机器 还是没有惠普的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