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 360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非常低,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5):
核心供电只有不到0.3v,显存也就0.5v,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A:
打下对地组织  看下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对地组织  看下供电芯片

无短路,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依旧。
上面芯片是ncp81022
下面芯片是gs7103

gs7103 5v供电有  en角1.8v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