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首发Z7M-KP7GZ BIOS 版号是:GK5CN5Z V1.1

楼主(2020-03-25):
淘宝买的   论坛上面没有 Z7M-KP7GZ BIOS 我的版号是:GK5CN5Z

网友A:
有没有分享EC程序 EC旁边的那个小芯片 25Q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分享EC程序 EC旁边的那个小芯片 25Q20

没有。。,,我买的 不是备份的

网友:
1.0版本的    可以用不

网友:
不出CPU电压,刷BIOS也不知道行不行,cpu供电芯片资料都找不到,垃圾机器

网友(2021-04-26):
刷了触发掉电。原来的是亮度调 了。

网友(2021-09-24):
刷了触发掉电

网友(2022-07-19):
BIOS有问题,刷了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2024-07-27):
不知道我的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