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wds120 固态 没过保 不通电

楼主(2020-03-25):
wds120 固态 没过保 不通电 这个是不是有设计问题 很新 转接pc3000 没反应
没反应

网友:
没过保可以发过去质保,你发帖的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
摸下发热不?发热就是有短路,一般是电容,如果供电正常,一般软件基本能识别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都是有钱人。买不起 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