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不开机

楼主(2020-03-25):
ThinkPad E450不开机,通电没有待机电流,按开关,右下角电源指示灯常亮,风扇不转,也没有电流。刷Bios无果,测3VALWP,和5VALWP电压正常,高手们指导一下,怎么修?这机器有没有通病呀?万分感激!

网友:
大师们帮我看看,是这芯片的问题吗pu9现在的pj5,pj6,pj7都没有电压

pu8的10脚pgood没有电压测电阻PR139另一边有3.3v
电压,取下电阻测电阻值也正常,是不是这集成块坏了呀?

网友:
现在机器能触发了,各电感的电压也正常了,可是电流到385ma停止,风扇转时396ma左右,不会是CPU的问题吧,cpu虚焊了?还是显卡的空焊了呀,大师们指导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2020-05-02):
修好了吗,我有一台也这个情况

网友:
这台是CPU挂了,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