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31211T MBX-238 S0201-2 系统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20-03-25):
索尼PCG-31211T MBX-238 S0201-2 系统时间不能保存 BIOS时间正常

网友:
进PE试试,如果时间正常,就是系统设置不对或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没解决,只能弄个开机自启的联网对时软件

网友:
换个32.768晶振 就行了 PE时间是跟BIOS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