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310-15isk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20-03-25):
今天遇到一个lenovo ideapad 310-15isk
的机器,上电一看待机
0.3
,有充电指示灯,无屏显,测量各路大电感电压发现VCC GT无电压,测量板载内存发现RD44有短路现像。内存颗粒短路了,拆掉,手上没有颗粒,把电阻,RC1634和RC1635,移动到RC1631和RC1632屏蔽板载内存,更改完成上电试机,屏亮,维修完成

网友A:
跑码以后才出现 的VCCG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以后才出现 的VCCGT电压?

核显电压是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

网友:
下次有机会试下看了,还没碰到,有人验证没?

网友:
感谢分享!要是能共享一下图纸就更完美了,哈哈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点位你用什么软件打开,点位是 .tvw 的吗。

网友:
研究得很深,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行不行试过才知道  感觉可以

网友:
收藏了  遇到可以借鉴  谢谢楼主

网友:
硬屏蔽不错   好像有个软件专清BIOS  SPD的   也可以清

网友:
这就人习化了,屏蔽板载内存,移动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有点位真好 很容易屏蔽 BIOS屏蔽麻烦还费时间 楼主好样的

网友:
联想很少搞过屏蔽内存,华硕搞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