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子不过内存,电压全正常,BI

楼主(2020-03-25):
此板子不过内存,电压全正常,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那位大神维修过此板子,请教

网友A:
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好几个供电点。

网友B:
不插内存报警吗。不响就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报警吗。不响就搞bios

插内存或者不插内存一样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主查内存供电。电路。有电压没出来。查0呕电阻

网友C:
还是bios的事。这个怎么看着像是精英代工的61板子啊。照着一样的io型号,去找个接近是bios刷进去试试。品牌机的bios比较调挑,刷个代工厂的对应的主板bios,也可以亮的。

网友:
内存供电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多多关照

网友:
3.3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bios的事。这个怎么看着像是精英代工的61板子啊。照着一样的io型号,去找个接近是bios刷进去试试。品牌 ...

BIOS刷了N个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修过这个板子不过内存,应该是通病。

网友D:
应该就是这里问题 换Q25和Q46,换之前看看G极是否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这里问题 换Q25和Q46,换之前看看G极是否有12V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