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SONY SVF143A2TT 笔记本点不亮,无待机电流,刷BIOS解决

楼主(2020-03-25):
SONY SVF143A2TT 笔记本点不亮,无待机电流,刷BIOS解决。附开机BIOS,板号:DAHKCAMB6A0 REV:A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还是只是针对性的?

网友(2020-06-12):
坏的刷了触发0.47 我的本来就显示的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不可能的,我发的BIOS都是维修成功后才上传的,你是不是没有焊接好

网友(2021-12-18):
独立还是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