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无触摸

楼主(2020-03-25):
触摸座10脚CPU复位信号无组值 直接到CPU 不拆CPU 好像应该有借复位电压解决的 谢谢了 有人知道告诉我一下 感谢

网友A:
废了吧    ,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了吧    ,凉凉了

已经搞好了 重新做CPU解决了

网友:
樓主好手工 以前遇過一次一模一樣的查了好久

网友:
重新做了CPU 底脚线没有断 应该CPU虚了

网友:
如果有板层走线图的话 可能不需要动CPU

网友:
厉害  不敢最
cpu啊

网友B:
这种只有重做CPU,点如果在外侧,可以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有重做CPU,点如果在外侧,可以勾出来

是的 为了一个线做CPU 而且做过CPU 肯定不耐用了 我用的中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