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821p 无待机

楼主(2020-03-25):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pq201,第1、8、9角,没有1.2V是否正常。

网友A:
DDR4内存  供电 1.2V哦

网友:
无待机跟这个内存给供电有啥关系 ?

网友:
没待机就先修出待机啊。1.2V内存供电要开机后才有电

网友:
第1脚是接地 8脚是1.2V的开启脚 9脚是频率设定

网友:
供电有啥关系

网友:
第八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4内存  供电 1.2V哦

好像这个没有跑向内存供电

网友:
我给说错了这个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