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高端华硕笔记本喝水了!

楼主(2020-03-25):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飞行堡垒游戏本,说是进水了,是他表弟的,说是进水后还用了几天,就是在今天,就不通电了,迅速拆下主板,先上图,严不严重各位看官说了算! 。好吧先用洗板水清洗腐蚀部分再说吧,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至少有4个电阻是一刷就掉了。 整个心都拔凉拔凉的,就怕华硕这么新的机器没有点位图。一看还是I7的七代处理器。平台真新!还好,在迅维论坛上面找到此机器的图纸,板号是:Asus GL553VW_2.0 找到被洗掉的贴片电阻,R8816电阻洗掉的看图纸2M的,R8809是4.02K的,R8805是432K的,R8807是68K的,R8804也是432K的,就除掉R8816的2M电阻不好找,先从废主板上面找齐这些电阻补上,这个2M的电阻死活是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那么就找到两个1M的电阻串联补上,补上通电还是公共点无电压!按照图纸测量充电芯片周边条件,都满足。直接更换充电芯片BQ24735,公共点终于有电压出来了!到此机器维修结束!虽然故障点不多! 但是在找电阻的时间上面就接近一个小时!

网友A:
在找电阻的时间上面就接近一个小时

为什么不买个电阻本?170种阻值 *  50个 = 8500个,才三十多元。经常用得上

网友:
OK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个电阻本?170种阻值 *  50个 = 8500个,才三十多元。经常用得上

我从来没想过有这货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个电阻本?170种阻值 *  50个 = 8500个,才三十多元。经常用得上

我 晕 哪儿有卖的??????????????推荐下

网友(点评):
淘宝搜 电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个电阻本?170种阻值 *  50个 = 8500个,才三十多元。经常用得上

确实流弊  一搜   真特么高端上档次

网友:
插槽用铝箔包一下,塑料都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晕 哪儿有卖的??????????????推荐下

0402贴片电阻包的 对吗  我搜到了 正准备买

网友(点评):
是电阻本。一本小册子那样的,一页一页的,阻值从小到大排列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耐心

网友:
我去  还有电阻本这种神奇

网友:
想过有这货

网友:
断线  电阻腐蚀        难啊

网友:
有点位还是好修进水的

网友:
这主板呀1000多呢,修好可以收不少钱了。

网友:
点位图是关键    清洗后会不会用的过程中   受损部分时间长了断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个电阻本?170种阻值 *  50个 = 8500个,才三十多元。经常用得上

链接发下,找了半天都在70块以上

网友(点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3163216636

网友:
楼主很历害~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