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llite C600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20-03-25):
            Satellite C600进系统掉电重启,刷桥BIOS(4M)后,不触发了是怎么回事,刷回原BIOS也一样待机电流0.014

网友:
是不是吹的时候碰到BIOS边上了。。

网友A:
1.操作不当 2.程序不对  逐一排查吧

网友:
刷成功没。或者换个BIOS刷回本来的BIOS

网友:
会不会是你备份的4兆BIOS程序有问题,或者你4兆BIOS本身坏了

网友B:
首先 刷bios是人为故障   掉电重启貌似也是通病 cpu背后电容  如果你已经排除电容 那你先把人为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操作不当 2.程序不对  逐一排查吧

操作不应该有问题,BIOS天天都刷

网友:
发了块板过来,装起还是进系统掉电重启,我去,看到个鲁大师,记得论坛上有人说过,这机子不能装鲁大师,卸掉后,真没掉了,什么鬼东芝,真是奇葩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 刷bios是人为故障   掉电重启貌似也是通病 cpu背后电容  如果你已经排除电容 那你先把人为故障解决

这款没有大电容

网友:
是不是拆的时候不小心碰到附近的元件了   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