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晶振电压为什么会自动掉电?

楼主(2020-03-25):
台式机主板正常点亮,然后想去测一下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电压,记录下来以便日后使用,但万能表笔每次碰到其中一个脚都会掉电,另外一个脚却不会。而且其他网卡晶振又不会,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忘记发个图出来了,补上

网友A:
因为万用表内阻小造成的,晶振的频率最好是用频率计测量,示波器测量都不是很准,但如果没晶振频率的幅度需要用试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万用表内阻小造成的,晶振的频率最好是用频率计测量,示波器测量都不是很准,但如果没晶振频率的幅度需要用试示波器。

谢谢。但为什么测网卡的晶振不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没注意到过,等有空我也试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