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植锡技术

楼主(2020-03-25):
     这是一篇关于芯片植锡的话题,希望各位大佬给出意见,我维修几年都没有植过芯片,现在想练习下植锡技术,这个熟能生巧后可以省不少事,节约成本。现在是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我拿一个芯片,我要购买钢网跟锡珠
     1.我不知道锡珠要用多大?间距要怎么看或者怎么量?(听说有网上数据表上都有介绍,但我没找到这种数据表,不知道哪个网站有)
     2.钢网选择什么样的?
当然,也咨询过,说是要寄芯片出去订做,这个大家知道,订做的东西价格太高,因为我有一套植锡台,一直没用过,支持80X80,90X90的。

   手里有一些万用网,但不好用,因为很难配上,所以想在这里请求帮忙,你们是怎么购买钢网或者锡珠的。

网友:
芯片代码报给卖家就行了,间距这些不用你操心的,人家有模具的

网友:
大哥,锡珠大概看都能看出来啊

大部分都会给你写在锡网上了。就算没有,你预估下,如果不成功,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或减小一码

锡球不贵,你买上几十万颗花不了多少钱

一般0.3-0.8的都有,目测就知道大概用哪种了

如果是专门定制的,可以考虑用锡浆(通常是大的比较适用,例如闪存颗粒、显存内存颗粒可以用锡浆)

买废板子拆出来练习吧,这个是技能。半天你就能掌握的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拍照芯片脚给某把钢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