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上电不断重启

楼主(2020-03-25):
碰到一块华硕H81M-D R2.0,第一次上电后风扇转个5s左右复位,类似按了reset按键一样,然后主板不断循环,无任何显示输出,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有必要修吗  二手的 百来块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的H81, 不会修,直接换掉。

网友:
50包邮,帮你回血

支持 反对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检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内存,桥,io电压检测,温度检测

网友:
看下IO是不是8620,如果是查 121-126脚 ,正常电压在1.5-2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