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蓝宝石 R 7 240 1 G 显卡 无核心供电,这个7210A 脚位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0-03-25):
一个蓝宝石 R 7 240 1 G 显卡 无核心供电,查来查去,没找这个这个7210A的16脚供电IC 的图纸 不知道EN是哪一脚, 脚位是怎么样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2020-06-20):
没有人知道这个IC吗?找了好久没找到卖的地方

网友:
买到了,10块一个,回来换上OK

网友A:
可以拍个显卡全图吗。我也有一张R7 240,然后我拆了一个8脚的IC,IC知道掉那里去了。也不知道型号,看是不是和你这张一样的。我的这张是蓝宝石的

网友:
该IC引脚15的EN有效 , 跨接桥R699和R696 + 3.3V_BUS, 和Q838的引脚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个显卡全图吗。我也有一张R7 240,然后我拆了一个8脚的IC,IC知道掉那里去了。也不知道型号,看是不 ...

客户已经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