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拆机

楼主(2020-03-25):
笔记本换屏拆机,撬屏幕边框有什么技巧,有些笔记本的边框很难拆,很容易把卡扣拆坏,导致装好屏边框容易裂开,今天应为这问题还赔偿客户50元。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建议你拆的时候尽量小心了,或者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有兴趣可以看看一些维修笔记本的网课视频,需要联系我 Q 649631516

网友:
扣不好,可以用双面胶粘

网友:
卡扣坏,用双面胶粘啊,拆的时候用橇棍小心点橇卡扣处

网友:
普通机子B框用指甲撬出一条缝来,塑料卡扣向上提不动,就向下面压,不要用大力。双手就是工具,不需要借助其它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那种IPS屏。没有耳朵那种。如果是的话。屏后面都是用双面胶贴住的。用指甲来扳边框,不要太大力

网友:
经验+适当的力度与角度   巧力!!!!!!!!!!!!!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网友:
用信用卡片拆,不容易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