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xps 9360,插电自动上电,然后掉电。

楼主(2020-03-26):
非维修师傅,纯属个人爱好折腾。
前几天在某鱼闲逛看见一台xps 9360,因为用的是9550,对xps情有独钟。
发现这台xps的时候,电池,硬盘,电源已经被卖家卖掉了。卖家说开不了机就拆的卖配件了。是3k触控屏,一听心动了就花了几百块拍下。我的xps15是4k触控的。跟我的xps真是天生一对啊,当然是在修好的情况下,现在她有点“疾病缠身”。
现在的故障是插电,电源开关直接亮,测试电流已经上去了,过一会开关键那指示灯灭,电流掉。

有万用表,烙铁,没有稳压电源,只能用那个简便电源检测头。
下面几张图也是我所能做的了,量了一下主板纽扣电池,0.9几v,主板上看不出明显的维修痕迹。
第三张图是插电自动开机的电流,这是220v的电流,19v要换算一下。适配器空载是0.022,用(0.083-0.022)x220/19,算下来有0.7几安,这个应该是已经开机了(我猜的)。
屏幕没反应,键盘背光也没有,大小写切换没反应。
手指触摸主板上各个元气件
,没有发现特别烫的,只有cpu那温温的。

这些还都是在头条西瓜等视频里学的。

,看别人修真的是好简单,自己上手直接傻眼了。
最后一张图是两口子合影。

各位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坏了。
该量哪里,教教我这小白。

网友A:
数学学的好,没电流表都能修机

网友:
你这CPU颜色这么黃!我怕是不是上西天了

网友B:
看看指示灯是怎么闪的 几黄几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指示灯是怎么闪的 几黄几白

不要求精确,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求精确,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

指示灯亮几秒钟后,息灭。看电流应该是达到0.8几安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学学的好,没电流表都能修机

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乘以11应该就是19v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指示灯是怎么闪的 几黄几白

今天发现这个芯片有点发烫,电池充电电流也没有。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芯片给换了?

网友D:
主板出给我可否?

网友:
翻车了  有那么简单?头条只是简单的 关键点不会发出来的

网友:
好多想捡死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出给我可否?

不要,我感觉她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头条里,关注了几个修笔记本的,视频看多了

。有的直接拍下寄过去修。

网友E:
主板应该是好的  之前我一个一样的换壳弄了半天才好   电池啥的配全了再试试,去BIOS 电池  开机   马上断电 多试试几次吧   我也是捣鼓了好久   你多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应该是好的  之前我一个一样的换壳弄了半天才好   电池啥的配全了再试试,去BIOS 电池  开机   马上断电 多试试几次吧   我也是捣鼓了好久   你多试试把

不大可能是好的,现在电池都不充电,卖家就是因为开不了机才卖的。我感觉只要把充电这修出来应该就好了,先在电流上不去。

网友:
你好,你的充电头是支持pd协议之类的笔记本充电协议么,你说那个芯片好像是和外接电源通讯要求充电协议的芯片。如果坏了或者工作条件不足没有信号给电源肯定充不了电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就是喜欢没事把维修当爱好的,想搞维修店的都没有你这样的大手

网友F:
CPU晶体左下角是不是裂?有些机型CMOS缺电会自动上电,这种CPU通多10来次电或许能看到核心都裂了,你量一下CPU附近各大电感阻值,一般这里的高手就会知道个大概了。其实这么贵的机型(新买时贵)作为卖家会不修直接拿出来拆件卖么?多半拿去修一修,判了死刑才回来的。

网友G:
你要看下卖家,如果是个人的还好,如果是专卖二手的,我感觉基本上都是cpu坏的多。现在咸鱼好多这种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晶体左下角是不是裂?有些机型CMOS缺电会自动上电,这种CPU通多10来次电或许能看到核心都裂了,你量一下CPU附近各大电感阻值,一般这里的高手就会知道个大概了。其实这么贵的机型(新买时贵)作为卖家会不修直接拿出来拆件卖么?多半拿去修一修,判了死刑才回来的。

没发现裂缝。边上两个大电感,阻值也正常

网友H:
我也收了个13。16+i7的确个屏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也收了个13。16+i7的确个屏幕

咱俩可以凑个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看下卖家,如果是个人的还好,如果是专卖二手的,我感觉基本上都是cpu坏的多。现在咸鱼好多这种人

我看还好,700多包邮,里面还有个原装的dw1560无线网卡,本来都不想买了,看到那网卡,感觉卖家应该不会骗我 。也就是说主板+壳+屏什么的500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咱俩可以凑个整的。

我的已经扔了本来大进水有时候可以亮机清理出来以后不行了cpu直接短了……………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H:
我的已经扔了本来大进水有时候可以亮机清理出来以后不行了cpu直接短了……………

嗨,扔给我当料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