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46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3-26):
触发0.3电流,用330电容更换NEC大电容后正常开机

网友:
通病了,现在这种老机器也少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这机器。想当年这机器让我赚了不少钱

网友:
这种问题实在没有发的必要 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 何必为了点分发上来呢?真正搞维修的都知道的问题

网友:
好多年前的通病了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 现在还在修   可以

网友:
想当年这机器

网友:
NEC 老电容,,,, 难得一见哦

网友:
楼主不应该把中间对地的铁皮拆掉,不拆掉装330电容或者440电容都会好装很多,我不拆掉一般都是装6个330或者440的电容

网友:
大电容已经对维修的来说就是看着眼痛的东西,先换了再说

网友:
好老的机器咯RTC也容易有问题

网友:
其实不用拆大电容,加个小电容就行了,而且很少返修

网友:
这机器还能收几个钱

网友:
恭喜你 通病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