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SMAX手机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26):
  【故障机型】:苹果XSMAX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维修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发来的一台苹果XSMAX故障描述为进水不开机,已经进水20多天了,在进水当天已经给手机维修店拆出来吹干了,用了几天不开机了,我们接到手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上数据线手机进入恢复模式,进入恢复模式就很可能有系统问题,或者刷过机刷不过,但是这台机器是按开机键无反应,插上数据线才进的恢复模式,所以我们把问题锁定在开机键这边。我们拆下主板。

  接可调电源,用镊子触发开机键触点,发现并无任何电流反应,说明问题出现在主板上,我们打一下开机键触点座子阻值。

  看来问题找到,开机键阻值只能103明显不对,正常都有几百的,阻值这么低电压肯定没有的,我们来显微镜下观察一下。

  开机键座子这边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现象,我们打开鑫智造图纸

  看到从J4300通过一个防静电二极管DZ4310再经过R4310电阻和一个C4310滤波电容到主电源芯片,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防静电二极管,直接把它去掉。

  再用刷子刷吧刷吧,再次测量开机键阻值。

  阻值回来了,不用说,已经可以开机了,我们直接装机测试。

  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又一个秒杀捡钱,邓兄:aiqian: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