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电容短路不知是管哪里的

楼主(2020-03-26):
南桥芯片电容短路不知是管哪里的

网友:
最好下载图纸看下,是哪个位置的电容,就知道作用了

网友:
你打开图纸看看电容连到了哪里了  没有图纸的话 你把南桥拆掉看看会不会短路

网友:
就是没图子不好找电路

网友:
南桥挂了
这是3.3电容

网友:
南桥没有挂,电脑能开机使用,就是显示亮度无法调亮,温度高了就卡

网友:
应该南桥没挂,电脑正常开机使用就是显示亮度无法调节,机子有点卡

网友:
北桥周围也有短路元件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

网友:
这种机器图纸到处都有 你自己不会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