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内置喇叭没声音

楼主(2020-03-26):
华硕x55vd 内置喇叭没声音。外接正常 ,排除喇叭系统,确定是主板上问题。   这款机器记得以前修过是耳机接口问题,把耳机接口 拿下来 把里面接触的铁片拿下来清洗后 安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简单有效,还有个办法是不用拆,直接用清洗接口也可以

网友A:
耳机就是一个关开

网友:
额   清洗不返修吗

网友:
里面是生锈了?

网友B:
重新换个新的不是更有保障吗,毕竟原机的坏过

网友:
这个接口是比较麻烦遇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个新的不是更有保障吗,毕竟原机的坏过

一下找不到一样的。里面有个铁片生锈了,刮了一下,正常没插耳机之前应该是搭到gnd上面。腐蚀后接触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就是一个关开

现在的耳机接口都没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