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 版号:K43LY 3.1 上小电池不显示,电流卡在0.8,不上小电池正常显示

楼主(2020-03-26):
asus x44h 版号:K43LY 3.1 上小电池不显示,电流卡在0.8,不上小电池正常显示
机子原来问题是不触发,换了RN5801 10K双排组后能开机,不上小电池正常显示,上小电池就卡在0.8
BIOS也刷也一样。

网友A:
那就不上小电池了

网友B:
看一下内存条,还有就是 BIOS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内存条,还有就是 BIOS对不

内存应该不会有问题,
BIOS应该对的,不上小电池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上小电池了

如果能这样,就装好给客户了